[未解决]
G475 插屏线自动开机。

楼主(2018-06-30):
     是的你没有看错,插屏线自动开机。完全不明白。可以进系统……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知神的机子。

补充内容 (2018-7-4 18:12):
机子终于修好了,是哪个INVTPWM 一插电就有3。3V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把EC连的哪个脚去了,还是有电,完全不明白。最后把中间哪个电阻也去了。飞线到LCDVDD哪个电感上线就好了。到底是什么原理目前还不明白。

网友:
梅捷SY-I6HLV41FS12跑码55,刷资料BIOS可以亮了

天意wx -2 回帖和主题无关 灌水

网友A:
期待结局后分享下故障点

插屏线自动开机 ? 有无其他异常 ?

网友B:
机器修出来了吗,你插拔屏线都带电操作吗?好危险容易烧芯片。

网友:
期待结局后分享下故障点

插屏线自动开机 ?  。。找到原因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结局后分享下故障点

插屏线自动开机 ? 有无其他异常 ?

插上屏线,通电就自动开机。可以过系统正常使用。完全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出来了吗,你插拔屏线都带电操作吗?好危险容易烧芯片。

不是带电,是插上屏线通电就自动开机。不插就不会。完全没有明白为什么、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屏线  ?

网友:
从EC和桥那边找原因吧..............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相连的电路,比如给屏供电或者背光开启供电的供电,也连接到ec那边,给了一个类似于拉低又上啦的信号?

网友:
换屏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