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6-30):
联想e4430不上电,没图纸,只能参考g480纬创的图纸了,给南桥开机的信号都发出了,但是南桥没发出s3s4,这样的话那要查rtc电路了,没图纸只能扫雷了,最后发现是一个电容坏了,拆掉后修复

网友:
楼主,你还是很牛逼的啊!没有图纸的新机器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谢谢分享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别看一颗小小电容 扫雷很辛苦 曾经遇到过

网友:
技术很溜哦,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的几乎不想修 哈哈哈哈

网友:
没图纸怎么扫雷呀...............

网友:
别看一颗小小电容 扫雷很辛苦。。。。。。。。。。。。。。

网友:
没图纸的话真是不好修哦 得一点一点的看很话时间

网友:
搞个图片上来啊  电容坐标也没有啊  这贴看到我头晕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看一颗小小电容 扫雷很辛苦 曾经遇到过

扫雷不会就是   运气好  一下搞定    运气不好就没然后的那种吧

网友(2020-10-17):
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先了解坏在哪里 在看个芯片作用

网友:
如果配合图片效果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