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150-PLUS REV1.01

楼主(2018-06-30):
USB报错,15秒断电, 看图,这俩个电阻是USB的分压电阻吗?   针这个脚3.3V。      求大神指教! 不知道是哪个小件的问题。。。。。。

网友:
找点位,找USBOC 这个信号,测得电阻电压是否正常 没点位 可以加我QQ

网友:
Asus B150-PLUS 点位图 QQ:601098078

网友:
不一定是你指的那组。你找一下有那个绿色P260元件的就有一组USB过压检测电路,正常为3.3V,两个电阻分压,找到可以直接拆,一坨锡直接接5V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