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奇怪问题 高手看下报错文件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8-06-30):
  有时正常进系统 重启就卡进度条    内存硬盘  都检测了 没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a1370也是这个德行,后来我重装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个图片白条死机了 有个竖线黑色的 每次重启黑线位置不固定     感觉 是显卡问题 . 重装WIN系统   苹果里面下载完驱动重启 就一直黑屏  键盘大小写灯正常       这机器修的少  不敢乱动呀

网友:
AC_IN_OC,我在点位图上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明堂

网友:
我也高到过这个机器   折腾几个小时候    着急就还给客人了

网友A:
你可以先重装个系统,不行 的话你可以试试做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重装个系统,不行 的话你可以试试做内存

硬盘都换了个  内存都清洁过  单条 都测试过一样问题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以装个WINDOS打显卡驱动和不打驱动看看,要是可以的话WINDOS比较好排除问题。看下CPU是什么的不是板载的话就可以下功夫搞。把内存、无线网卡什么的排除下。我也修过很多A1419显卡问题的这种显卡比较贵,一般只有换了才能用的住

网友:
坐看大佬讨论  小弟不会  就不评价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主板的板号是多少?这样的问题CPU和主板上面的内存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六国语言报错问题 不好搞..........

同时按住 Shift, Control, Option以及电源键

同时松开 Shift, Control, Option 这三个键,保持按住电源键不动直到开机

试试

首先尝试按住SHIFT+CONTROL+OPTION+开机键重置SMC 按住4、5秒,松手后等待30秒以上再次开机尝试 如果不行,您可以再次尝试开机之后,迅速按住COMMAND+OPTION+P+R键不松手,等到出现4次开机声音后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