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无触发秒杀 la-9001p

楼主(2018-06-30):
S405无触发秒杀    la-9001p  故障不触发 拆开量到开关电压1.2V拔掉开关排线电压正常 最后把开关小板的复位开关拆掉OK
附上图纸

网友A:
联想很多这个开关元件坏了导致问题

网友B:
我也修过这台这样的问题。看来是有通病了。小开关漏电短路引起的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了,厉害哦,呵呵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开关板坏了好多啊!不上电的机器大多数是这个开关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很多这个开关元件坏了导致问题

我修到复位开关问题的太多了 掉电的好多都是复位开关问题,这联想用的开关真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这台这样的问题。看来是有通病了。小开关漏电短路引起的

是的 联想有复位开关的都要考虑复位开关问题 有的还会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开关板坏了好多啊!不上电的机器大多数是这个开关板坏了。

掉电的都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