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花屏之后不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8-06-30):
客户说是花屏死机后不开机,开机三声报警,报警一般都是显卡内存BIOS什么的吧,也顺便查了一下帖子有一样的问题。然后就直接加焊内存,先是弄8个,板子装上测试亮机,开机后到登陆界面,我就不爽了,我是不是应该弄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虚焊吧,估计会返修。

网友:
12年的A1466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内存颗粒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我上次维修的机器和楼主的故障差不多最后换内存颗粒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学习到了,苹果我还不是很会修呢

网友:
这么多内存颗粒,我看到这种问题一般都不修的

网友:
之前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最后还是加焊了CPU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虚焊吧,估计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