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5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6-30):
今天周六,上午真的很烦,几个孟加拉国的小伙,来买电脑愣是不会说英语,虽然我也不太会说,刚开始以为说的印地语,我用翻译竟然看不懂,最后知道还有孟加拉语。回归正题。联想B560不触发。拆机待机3,5V正常。搜了搜都说ECBIOS坏了。刷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上电,结果一样。不是说好的BIOS问题吗????
没办法自己修吧,主板拆出来,首先拿掉小电池,插电自动上电,什么情况修好了吗?接屏不亮但是有反应。第一想到的LID信号。
图纸吧,版号10203-1,发现没有。这么老的电脑居然没有图纸。看了看主板应该和B460一样,找出460的图纸。搜LID没有,仔细看了看这个COVER_SW#应该就是LID信号,测量1.2V,果然有问题。

跑线路经过一个排阻。另一头有3.3V,换排阻还是一样,看图纸去了LID开关,
直接拆掉把1,3脚连起来,上电亮机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叻。。。。。。。。。。。。

网友:
找到问就简单了,,,现在机器毛病越来   愿意修的也是越来少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你怎么发现那是lid信号的

网友:
思路明了,一看就会。楼主不错。呵呵

网友:
厉害,我的哥哥,服你了哦,呵呵

网友:
几个孟加拉朋友的钱被你装入了自己的口袋,还连声THANKYOU

网友:
楼主这是在哪里修机呀、还有外国的朋友来、

网友:
拆掉这个元件,合盖后也不会关闭屏幕了吧,客户同意吗

网友A:
供电直接连接LID信号上不太好吧,搞个10K 20K的电阻接下比较好

网友:
LID这个问题 秒杀了

网友B: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又学习到了,,外国佬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直接连接LID信号上不太好吧,搞个10K 20K的电阻接下比较好

说的对,我也觉得应该加个上拉电阻,保险一点

网友D:
这样不是休眠功能就没有了?客户估计还得回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是休眠功能就没有了?客户估计还得回来找你

兄弟,有几个人还在意休不休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我也觉得应该加个上拉电阻,保险一点

机器拿走了,要不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又学习到了,,外国佬的机子?

在中国留学 的。。。。。。。。。。。。。。。。。。。。。。。。。。。。。

网友E:
维修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以走捷径的就得走,毕竟这社会时间是金钱啊,但也要注意稳定这方面了

网友F:
孟加拉的小伙子  帅不帅啊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高手。。,学习了

网友:
                               典型的LID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以走捷径的就得走,毕竟这社会时间是金钱啊,但也要注意稳定这方面了

说的对,我修电脑都是利益最大 化,有时候 客户维修给个100多的。都是答应,回来头来能修也不修。报换主板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孟加拉的小伙子  帅不帅啊

都是抠比。卖个苹果报3500,给2000.。。。

网友G:
现在老外很会砍价的

网友H:
我也喜欢1  3  脚连起来 不过合盖不灭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老外很会砍价的

对,他们以为是菜市场都是砍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喜欢1  3  脚连起来 不过合盖不灭屏

没有几个人在意的我都是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好好干,有前途。。。。。。。。。。。。。

网友:
霍尔开关,不多说,大家懂的,哈哈···

网友:
碰到这种 我一般会找同EC型号的图纸去看 好分辨 也差不多  你这个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