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电池座子不上锡

楼主(2018-06-30):
小米max电池座 虚焊掉了!自己在淘宝买了几个座子想自己换上!主板能上锡 加焊宝 用风枪把座子吹上 但是不牢固 焊接不上 最后发现新买的电池座子不上锡!想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买了5个都搞变形了 也没焊接上!

网友:
用点盐酸加锌皮      上锡后用清水洗几遍吹干 即可

网友:
没那么复杂,用刀片刮,把表面的一层刮掉,就可以很轻松上锡。不要谢我。

网友A:
可以先用烙铁给新座子加点锡再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烙铁给新座子加点锡再吹上去

我也试着用烙铁给座子加焊锡来着  但是老变形!这还是引脚少 假如是显示排线座子  就更加搞不定了!

网友:
座子差  买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