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宏基ek-571g花屏黑屏

楼主(2018-06-30):
     配置为i5-5200u+gt840m显卡+intel集成显卡
      只要一进系统就想马赛克一样花屏,右下角提示intel显卡停止工作,外接显示器一样,不进系统正常,重装系统和官方驱动都有一样,如下图

     怀疑cpu内部集显坏了,此cpu焊接在主板上,想着可不可以,断掉集显供电,直接用独显,查图纸竟然没有单独给集显供电的电路,板号为a5wah la-b991p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下图纸,此款机器+1.5VSDGPU 和+1.05VSDGPU 和VGA-CORE 电压全都通向gt840m独立显卡,和集显毫无关系,看了下cpu供电这块,就是些cpu core电压,和一些3.3v电压,还有个+1.05VS_VTT,貌似都跟集显没关系
  为了验证此款机器断了独显电压能不能显示,把+1.5VSDGPU(此电压一直未1.35v,不知道正不正常)电压断掉,开机能显示的,可是进系统就黑屏了,关机再开,还是黑屏,连logo都不显示了,接上+1.5VSDGPU也还是黑屏,彻底不亮了,搞不懂了!  难道笔记本集显坏了,单独用独显是不行的吗?

网友A:
intel双显卡的机子集显是不可能被屏蔽的,只有屏蔽独立显卡用集显的。就是独立显卡也是承载在集显的集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双显卡的机子集显是不可能被屏蔽的,只有屏蔽独立显卡用集显的。就是独立显卡也是承载在集显的集成上 ...

那单独只有一个独立显卡的是啥情况,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有一个独立显卡,i7的一代cpu(单晶体)只支持独立,没有集显

网友:
楼主,你可以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是不是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宏基的故障和楼主基本一样,也是和打马赛克似的 断开独立后还是老问题真心怀疑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