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用936好还是938好?

楼主(2018-06-30):
请问各位,你们觉得焊台是936好还是938好啊?什么价位的比较实用?

网友A:
IPHONE_8跟IPHONE_X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_8跟IPHONE_X哪个好。。。。。

管他8好还是X好,反正我是不会用苹果手机的。看数字是938,但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免得大才小用。

网友:
HUAWEI_P20好还是HUAWEI-p20 pro 好

网友:
买东西本着够用的原则就行了,没必要一步到位。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成本问题,说得直接点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
就是在便宜和好用之间找个平衡点。

网友B:
别人怎么说好像跟你没啥关系的,自己用着顺手就行了,别人都说二合一的焊台+热风枪不好用,我却是一直在用它,感觉方便不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怎么说好像跟你没啥关系的,自己用着顺手就行了,别人都说二合一的焊台+热风枪不好用,我却是一直在用 ...

不好用才能体现你的技术啊,没办法,因为我技术不好。

网友C:
every equipment's have their specifications and we can compare as our requirements and nee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every equipment's have their specifications and we can compare as our requirements and needs

下次回复写中文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的英文水平都有你那么高,谢谢!

网友D:
DIY个  白光考虑下不

网友E:
936已经 不好用了  白光T12 试下

网友F:
厂家做了这么多年了,都挺好用的,

网友G:
都垃圾,要我先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936已经 不好用了  白光T12 试下

原厂白光是不错,但是假货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厂家做了这么多年了,都挺好用的,

这段时间留意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现在大致上心里也有个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都垃圾,要我先都不用!!!!!!!!!

做维修没这些工具备用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IY个  白光考虑下不

白光,现在听到这个牌子我都怕了,因为假货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维修没这些工具备用是不行的。

我手里有三把90w高频烙铁一把150w高频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