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64 不上电

楼主(2018-06-30):
     戴尔1564  不上电   BIOS也刷了, EC也换了,就是不出SUS_ON,ALW_ON也有 ,以上的都出来了,就是不出SUS_ON

看时序SUS_on该出来了,BIOS也刷了,按开机键机器有上电的动作,SUS_ON偶尔会有反应

ACAV_IN 也正常,各位大神 给分析一下

网友:
EC的条件都满足吗  图纸时序写的不太全 在返回去查查EC待机条件和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RTC电路也正常,桥也换过,问题是按开机键以后的 EC的条件才能和其他开机电路一样才有的,EC动作以后才出5V的,戴尔就就这样的时序这个机器,5V都不出,桥的条件是不会满足的 ,只有时钟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