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反复跳“未插入SIM卡”

楼主(2018-06-30):
问下大神,6p基带部位进了一点水,修好后4g上网发热厉害!用了段时间就没4g,到手发现不插SIM卡,一直提示未插入SIM卡。目前有基带无服务,拨号无串号!现在飞行模式也是一直提示未插入SIM卡。。大电源,基带电源都换过,重装过基带,故障依旧。排除卡槽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来求助下,谢谢

网友A:
换个基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基带试试......................................

基带怎么换,不能单换的。。。。。。。。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电感坏了 不出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基带试试......................................

高手啊.膜拜大神.指一下.换基带..

网友:
找到问题了,搬板了,故障依旧,基带已死。

网友:
进水出这问题基带几乎都挂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6sp这个问题 有一路短路了电一下好了  然后跟客户说不保 没几天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