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P550L笔记本拆机。电池不知怎么取出

楼主(2018-07-01):
华硕TP550L笔记本拆机。电池不知怎么取出华硕TP550L笔记本拆机。电池不知怎么取出

网友:
这个拆机的问题 应该不难取出 可以传个拆机图片 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百度啊,拆机教程一搜一大把,电池有什么难拆的!要么是胶粘的,要么是螺丝固定的,要么是卡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