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板号为K43LY 版本号为RVE.3.1开机暗屏

楼主(2018-07-01):
华硕X84H板号为K43LY 版本号为RVE.3.1

故障现像为开机暗屏:这机器为客户第二次来维修,第一次为开机黑屏。第一次是去年临近过年时,客户拿来说不亮了,询问得知为自己拆机清灰装机就不亮了,问他拆屏线时拆电池了没有,他说没有,拆开后检查发现LED_VCC_INV0V,正常为19V,根据点位图查得电阻R4610坏,更换O欧姆电阻后19V正常,插屏线接屏短路,快速断电拆掉主板处屏线开机不短,19V正常,测量屏电路板无短路,拆掉屏,主板插上屏线又短,确定屏线烧坏,拆开屏线,发现几根屏线烧到一起了,一根根分开剪掉烧坏的屏线,用线连接包好后恢复正常。 第二次拿来维修为前几天,说又不亮了,也是自己拆开清灰后不亮的。

换屏现象也一样,那就查屏的工作条件

拆开机打开点位图,找到屏接口J4601

测量+3VS_LCD +3VS +LED_VCC_INV LED_BKLTEN LED_BKLTCTL

测量+3VS LCD3.3V+3VS3.3V+LED VCC INV19V均正常,背光开启电压LEDBKLTEN0.324V不正常,正常应为3.3V. LEDBKLTCTL亮度调节为0.3V左右,正常为3.3V左右。

查找背光开启LED BKLTEN来源,

测R4601第一脚电压为0.324V,不正常,正常电压应为3.3V

R4601的第一脚连到了D4601D4602的第三脚,

测D4601第三脚LED_BKLTEN电压0.327V 不正常

测得D46011PM_SUSB#电压为3.37V

测得D4601第二脚背光控制开关LID_SW#0.044V此信号一是拉背光,二是通知EC,由EC判断能否开机

测得D46021LCD_BACKOFF#背光控制为3.3V,直接进U3001 EC33

测D4602第二脚PARK_BLON

测D4602第三脚LED_BKLTEN电压为0.325V不正常

测量到这里,客户催了,问还要多久能好,天气也热,就想偷工减料了,此机由于没有开启电压LED_BKLTEN3.3V、亮度调节LED_BKLTCTL3.3V,直接飞线给它3.3V高电平,从R46012+3VS_LCD直连到R46011LED_BKLTEN。接屏线和屏,按开关触发上电亮机。

 会员1537420300鑫豆2024-8-2 15:41
 会员1170026300鑫豆2023-12-17 23:22
 会员11686912元2023-6-10 12:00
 会员11336442元2023-4-6 13:49

网友A:
没有图片。已经帮你补上你要传附件,附着QQ截图直接粘贴。不要用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已经帮你补上你要传附件,附着QQ截图直接粘贴。不要用其他方式

非常感谢!不熟悉怎么图文并存,弄了好长时间,上传的图片一张也看不到,,以后上传图片只要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是吗?

网友:
这个故障修起来应该难度不是太大,不过不知道楼主的究竟是什么状况,没法看到

网友:
要是能看看就好啦,可惜要交钱,哎!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辛苦了兄弟 。。。。。。。。。

网友:
还要扣分看,有不是太难修的问题。呵呵!、
、、

网友B:
拆屏幕一定要断开电源和电池,这个亏相信不少人都吃过,一定要记住!我就比较惨了,换屏忘了拔电池,屏供电故障,弄好之后上屏又碎了一块!赔了不少钱啊!yoga900的本子!

网友: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舒服 不然不好找元器件!!!!!

网友:
修这样的,表示没有压力,华硕的有点位,还是好修。

网友:
一个暗屏这么麻烦吗 我都是直接亮度跟开背光连一起就搞定了

网友:
短接就行了

网友:
思路清晰的维修贴 我喜欢  取经的好东西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舒服,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不会太难搞吧,就那么两个信号

网友:
是呀——还是好修的,不过有客户自己清灰暗屏的,就是有改电路了

网友:
顾客自作孽啊!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好好的机器,自己拆挂了,那是什么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屏幕一定要断开电源和电池,这个亏相信不少人都吃过,一定要记住!我就比较惨了,换屏忘了拔电池,屏供电 ...

命背不能怪社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大神还是分析的很到位的,谢谢大神的帖子

网友:
这个故障修起来应该
大神修机子总是快准狠,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难度不是太大,不过不知道楼主的究竟是什么状况,没法看到

网友:
没法看                            ,留个脚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