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2wA显示器最上边有几条细的横线波纹

楼主(2018-07-01):
有几条细的横线波纹,随着开机时间越来越多,直至全屏。已经换过驱动板了,问题依旧。想求助下论坛的人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造成这种问题的,是电容引起的,还是显示屏上的芯片过热引起的呢?

网友A:
逻辑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有问题了吧

你好,逻辑板,具体哪里问题不知道呢,开机很长时间才出问题。是不是哪个贴片电容性能不好了?

网友:
看见上面的几道白线了吗,有没有人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的显示器就是这样的 每次开机都会有线之后慢慢白屏,我就对付用了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我掰一下屏的左上角他就好了

网友:
每次出问题都能听见这个电感尖叫音,测这这个5V电压,也变成4.5V了,是不是这个电感性能不好了,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