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个驱动重启之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8-07-01):
台式电脑装个驱动重启之后开不了机。开机后显示屏没反应,主机在亮。。排除了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求大佬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了

网友:
中途碰机子了吧  内存条拆下来换个槽重安一下

网友A:
开机后什么反应,能关机吗能关机就把内存拿下来擦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什么反应,能关机吗能关机就把内存拿下来擦一下

关机了,内存条也重新拿出来了。。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了,内存条也重新拿出来了。。没啥用。。。。

擦一下,金手指氧化了,还不行就换根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