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01):
板号  12302

故障 不触发

维修  拆开来发现突然触发了。但是没几秒就自动关机了。再按开关没反应。然后接屏发现,是亮机了之后再掉电

屡一下思路。能亮。开机掉电。再开还不触发,那么问题就在南桥和EC了

测量开关脚电压正常。测量到EC发给南桥的开关信号发现问题了。为0

再测量阻值,50多欧。那时候心里已经凉凉了。

割断r2414,再测量。发现果然是CPU那边的问题。

但是,当时为了心里安慰。就找了个烧鸡线,焊上去,烧了下。瞬间电流偏大,然后恢复正常

再去测量发现居然不短路了

上电自动触发。不再掉电。居然OK了。

你以为这样就好了吗。没有

过了几天又回来了,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这次再焊上烧鸡线。电压从1V慢慢升,电流也跟着慢慢升

当升到3V的时候,电流一下归0了。再去测量。发现又不短路了。

那就搞不明白了。你说短路吧,你烧下就开了,但是过2天又短,这是个啥子情况嘛

想了下,一到3V就不短了,那我给你个3V。

找个3V,接个10K电阻,然后接到R2414。

这个我会后续跟进,看会不会返修。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可能还是电容漏电。。。。。。。。。。。。。

网友(点评):
查了,没有电容的。直接到CPU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或短路,贴片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点评):
中间没有电容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我为啥发言限制3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