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P9進水不開機

楼主(2018-07-01):
群友發來一台P9進水不開機,打開屏蔽罩發現多處腐蝕,洗板水清洗乾淨后,用萬用表測量腐蝕部分的電容發現有幾個兩頭接地的,於是鬆香大法燒機,最後發現有個大電容最先發燙,摳掉,開機正常

网友:
松香大法烧机 果然好用啊 各种短路治疗

网友:
感谢分享。短路相对来说,还是算比较好修的一种

网友A:
抠掉电容不换新吗??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也短路嘛。。。。。。。。。。。。。。。。。。。。。

网友(2018-08-11):
引用 网友A:
抠掉电容不换新吗??滤波电容??

小電容摳掉幾十個不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