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顧客自己換電池導致的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8-07-01):
顧客自己換電池導致不開機,電流錶加電開機電流正常,根據經驗判斷是LCM線路斷線導致屏幕不亮,於是針對顯示座子的LCM相關底腳打阻值,果然第三腳無窮大,順藤摸瓜測量FL4211一端有阻值,另一端為1,因此判斷此保險電感斷線,直接飛線打綠油,開機亮屏

网友:
不显示真的非常好赚钱。。。。。

网友:
先拔屏再拔电池,换装好电池再装屏了

网友:
苹果手机不开机拆开看看有没有进水,在放电多数都能好。

网友A:
苹果的备料都是从哪来的,都是料板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备料都是从哪来的,都是料板拆吗?

芯片某宝有卖的啊 不过弄料板和ID板很划算的

网友:
苹果的备料都是从哪来的,都是料板拆吗?

芯片某宝有卖的啊 不过弄料板和ID板很划算的666666666

网友:
这个顾客本来想自己换,省点钱,结果亏大了

网友:
就是要这样的问题多点 让他们什么都觉得简单

网友:
修手机,更多就是细节问题。还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老师我有个手机开机电流109,放开开机键0,他们说重写软件怎么写啊?

网友:
我自己手贱干死过一个6s,直接烧了CPU。。。。

网友:
一般飞完线还要用绿油去固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