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01):
接同行一台T43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
拆主板,量公共点电压,不正常。
查电路,Q9 P沟道场管G级电压不正常,飞线把R340一脚直接接地。

这下公共点电压正常了,但是故障依旧。
发现-pwrshutdown不正常,翘起ec 第96 脚,信号正常,但是故障依然。
长话短说,后来量 ec边上的元件,发现两个同样大小的电容,一个短路:

是c238 c210中的一个短路,拆了换上同样参数的OK。
修复。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叻。。。。。。。

网友:
think的 机器  电路很复杂的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我想这故障点应该不算此机的通病,EC边上很少出现通病故障点

网友:
速度挺快,学习了》》》》》》》》》

网友A:
直接拉G极到地,我也是醉了,应该查一下故障原因的吧

网友:
好长时间没来了,高手越来越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G极到地,我也是醉了,应该查一下故障原因的吧

开始没有电路图,后来才找到。怀疑是p管控制极电压不正常,因为之前也有过拉低g极修好的经历。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 t44op  龙了好久也是不过隔离的

网友:
应该直接把分压电阻可以分压这儿直接修好估计也是查到ec那边去了

网友B:
麻烦来点思路啊,是怎么查到这里的,我们也好学习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来点思路啊,是怎么查到这里的,我们也好学习一下啊

维修有时也靠运气。比较了解T60的上电时序,所以敢于尝试类似的主板。因为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小,所以就怀疑前面的电路,EC集成了T60很多相关芯片的功能,且不能正常产生-pwrshutdown,
不能产生此信号,一是有过温存在,相关引脚大于0.5v,实测没有电压。另外一种是vcc3b等电压未开启,此电压由vcc3b_drv等电压驱动,实测没有。所以怀疑EC,查他周边电路,运气好,发现两个同样的元件,阻值不一样,一个短路了。其实vcc3b_drv等电压正是经过这两个电容升压产生的15v电压而来。

网友D:
G极直接接地缺乏可控性、安全性,不过我也很好奇楼主之前是修哪个型号的板子G极直接接地就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有时也靠运气。比较了解T60的上电时序,所以敢于尝试类似的主板。因为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小,所以就 ...

t60是比较经典的一款机子,,那个我修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G极直接接地缺乏可控性、安全性,不过我也很好奇楼主之前是修哪个型号的板子G极直接接地就能好的

不是接地,是分压的两个电阻的一个接地,导致G极电压直接为分压后的较低电平,这样说你能理解吧?一般分压的两个电阻接地与否是要受三极管或场管控制的。

网友E:
你就不先看看短不短路直接就强拉G级开启公共点吗  运气好没事 运气不好故障就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不先看看短不短路直接就强拉G级开启公共点吗  运气好没事 运气不好故障就扩大了

公共点不短路,这肯定要查的啦。

网友:
速度挺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