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 y470 板号:6884p触发0.3几重启掉电,不出CPU_CORE VGFX_CORE

楼主(2018-07-01):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收到小y471一个 故障现象触发0.3几秒掉电--再重启 循环三次掉电后不再上电,裸板测试3、 5v 1.8 1.5 等各电压都有,只有CPU_CORE VGFX_CORE没出老规矩 习惯性的顺序先刷BIOS,刷完故障依旧 那就先测PU901-isl95381条件VIN VDD VRON 正常 VR_SVID_DAT没波  标志性地去掉24脚电阻 出1.05说明芯片是好的,歇会喝口水 论坛逛了下发现好多一样的故障,都没出下文,搜电脑想找点位图追下信号,又搜到不同版本的BIOS 再写个试试吧,用了新bios芯片刷上  电流竟唰唰上去了,意外~~!!用原芯片怎么刷电流都上不去!现象比较奇葩此芯片性能不良导致??可读写正常啊 先上图吧

网友:
用新bios不是只能用原来的型号的代么?我前面修的机子用别的代电流都不对

网友:
用新的BIOS芯片,不用刷写top去吗。我还从来没刷写过top。怎样刷写?请教。

网友:
居然是BIOS芯片问题,而且原芯片还能正常读写,这种情况遇到的很少,要不是楼主代换一下,估计要绕弯路很远了

网友:
这是这个笔记本的通病。还有他的屏19V供电电容烧掉短路也是他的通病。哈哈

网友:
请问一下PROG1这个脚是干什么的啊,下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