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立M5PLUS 喇叭声音时有时无 秒杀

楼主(2018-07-01):
接到客户一个金立M5 PLUS 说外音喇叭 时有时无  有的时候 声音还很小 说实话 金立真的不想修  屏太难拆  一体屏 非常薄 一个不小心就拆坏 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  测试了下 不是软件问题 也不是设置问题 那就是 硬件问题了 先测试喇叭 喇叭没问题 换排线 还是不行  那一定是主板问题了  报价 客户说修  留下机器 客户就走了 开始拆主板  过程就不描述了

网友:
这机器毛病还真的不少啊。。。.....

网友A:
没修过手机芯片 有的时候也是有遇到但是不敢动 不知道手机主板芯片虚焊是直接加焊还是拆下重新植锡,温度多少 看到的大神请指点下

网友B:
屏蔽罩 怎么整的?  直接用刀子割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罩 怎么整的?  直接用刀子割的吗

屏蔽罩是用斜口钳子 慢慢剪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手机芯片 有的时候也是有遇到但是不敢动 不知道手机主板芯片虚焊是直接加焊还是拆下重新植锡,温度多 ...

一半都是 我都是加焊 不行就直接换 温度的话看芯片大小 自己掌握

网友:
楼主也转做手机了吗,怎么样呀手机

网友:
迅维应该多多收集安卓机器维修质料和维修经验给大家分享

网友:
安卓机器维修质料和维修经验给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西呀,维修不易啊-----楼主牛逼了....

网友:
学习修手机好不好学大概学多久

网友:
呵呵  历害呀   你哪有配件换的试啊, 国产机的配件真的是太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