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开机报错

楼主(2018-07-01):
从友商哪里拿回来了一个B305的一体机,故障为加电无显示。
这个机器基本上就那几个问题,显卡BIOS 电池,拆开看到显卡直接就上BGA了。
十几分钟后做完显卡果然亮了,结果开机报错,一个是时间报错还有一个是BATT电量低报错,
扣下电池测了一下有电。跳线也没有问题,测了一下发现电池过后的二极管没有通到EC。
难道是板子断线了?
还是老实的找图纸吧,结果发现他的电池电压并不是去EC的而是去桥了,因为是AMD的南桥 考虑到发热量大有可能虚焊,果断做桥。
再次开机不报错直接进系统。
装机收钱。。

网友:
这个遇到好多,通病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报错,,南桥坏了吧,,,环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报错,,南桥坏了吧,,,环桥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不一定都要换桥了,有的机器加焊南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