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无线电比较了解的进来一下

楼主(2018-07-01):
客户拿来一个点菜机,其实就是一个无线发射器...发射时没有信号输出,帮看看是什么东西坏了,电路看看还简单,但是没整明白怎么回事,上图:

Q1和Q2两个三极管换过了,没用

发射端类似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调制,类似于电影里面的摩斯码,看看功放好着没

网友:
可能要报废了,,,,,,,看到黑点,。

网友:
进水了,先清洗一下,拆掉那两个坏的按键试试!

网友:
确定所有按键都是好的?~~~~~~~~~~

网友A:
给它直接一坨锡干过去会不会有波形

网友B:
查一下Q1的E  B   C三个管脚电压是多少?这个是推动级,如果工作不正常肯定不发射信号!

网友C:
1.Q1Q2是高频管不要换错,普通管不能代换,2.健控电路有微短路,单片机发送信号减半,3.单片机代码错乱重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Q1Q2是高频管不要换错,普通管不能代换,2.健控电路有微短路,单片机发送信号减半,3.单片机代码错乱重写 ...

原型号代的..代码错乱应该放大极也会有波形吧,但是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Q1的E  B   C三个管脚电压是多少?这个是推动级,如果工作不正常肯定不发射信号!

C极是接的9V电源过来的,BE极电电压待机时也是9V左右,按发射时,B极6V左右,E极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它直接一坨锡干过去会不会有波形

试过了,没有波,也一样,连B,E极都没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