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跳变,好长一段时间了,遇到这个问题每一个修出来的!!!

楼主(2018-07-01):
今天同行拿个不知啥东西的电源板,viper22A芯片的,没有输出。经查,4脚vcc电压在9-14v之间跳变,头一下子大了。跳变遇到很多次了,大多是显示器,估计小半年以来,都没修好过一个。

这次是个简单的电源板,viper22a,输出只有一路。查这个芯片参数,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

应用电路也很好理解:

老套路,半年以前,遇到跳变的,基本都是vcc小电容换掉搞定,这次还是换。结果,和半年来一样的效果,该跳还是跳。换vcc支路二极管,跳;去掉光耦,跳;最后就算断开二极管,4脚悬空,跳。

测量大电容两段电压,也跳,在310-320之间变化。百度,有人说400v电容得换,我一看原板,才6.8uf,换,换大的,换新的,400v/150uf,换上后果然跳动幅度变窄,320上下不到2v,再看vcc,还是9-14v跳!此时板子已经这样了:

有人说后级可能短路,二极管档打一下在800多,不放心,直接断开次级输出大二极管,通电,随着一声清脆的啪,22a华丽的炸了:

显示器的电源跳变修不好,就连这个小东西跳变,还是修不好,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负载可能断错地方了 导致没有反馈所以炸了?

网友B:
两个C7,和一个C8,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负载可能断错地方了 导致没有反馈所以炸了?

应该是这么回事,只是修得太伤自尊,都不想再看它了。不过说明反馈还起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C7,和一个C8,是否有异常?

您的意思还是 后级的问题喽,实际电路不是这样子,不过也差不太多,下午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C7,和一个C8,是否有异常?

刚才试了一下,后面不是如图电路,我在反馈之后负载之前断开电路,依旧是跳变的。都没啥了,难道是变压器?

网友:
能拆的已经都拆了,变压器的嫌疑很大。

网友C:
尝试更换电路图中D5 FR107试下

网友D:
高压电容和vcc电容电压跳变应该是芯片打嗝保护。相当于负载在满载和空载之间反复切换。初级应该正常,次级排除一下。短路,开路,负载过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更换电路图中D5 FR107试下

这个真没换,尖峰保护的吧,这会有影响?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电容和vcc电容电压跳变应该是芯片打嗝保护。相当于负载在满载和空载之间反复切换。初级应该正常,次级 ...

这就是个电源板,一路控制继电器开关,接通交流电;一路通过7805给负载,所有负载都拔掉没拿来。
后级有几个电容也换了,然后就是一些逻辑电路,一堆三极管之类的。按理说不能有负载过重的问题。

ic本身不良有可能吗,可是我已经换了5个了。

网友:
这个链接是全中文的你在仔细看下,这个芯片不良品有很多的也就是所谓的山寨,早些年前遇见VIP12芯片板子 的电磁炉基本都改电路了,这个芯片原装的不好买。真不行换个类视体积规格的电源板把。
https://wenku.baidu.com/view/ff2230729b89680202d82555.html

网友:
这个VIP12芯片我遇到过,不是显示器上面,是一个塑料杯封口机上面,楼上说的对,这个芯片不良的多!直接在废旧电磁炉上拆一个搞定的!废旧电磁炉电源板去修家电同行哪里去找就OK了!

网友:
据我多年的电源维修经验成功率在百分九十以上,这台电源十有八九是吸收回路,光电,431,还有就是431边上的几个无极性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