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请教各位大师,关于硬盘底层

楼主(2018-07-01):
小白自学手机维修,对硬盘底层这个概念不清楚,底层是不是就是指蓝牙地址,WIFI地址,序列号,是不是包含这个三个,扩容因为我都是让淘宝卖家,直接帮我写好的,他写的哪些东西?就序列号?还是什么?

网友A:
你提供了蓝牙地址,WIFI地址,序列号 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了蓝牙地址,WIFI地址,序列号 就没问题了

那意思如果扩容新硬盘只要写上原来手机的蓝牙地址 WIFI   序列号就行了是吧,那么底层指的是什么呢?跟这个三个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期待楼主更多更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期待楼主更多更好的帖子。

你这个灌水太严重了,兄弟,,,,,,,,,,

网友:
序列号 WIFI 蓝牙地址  装上去刷机就好了

网友C:
每个机型都有对应的底层文件,底层不对  能刷过机但是会出现很多功能性故障,比如指纹不能用,分辨率不对,无摄像头,你所说的WIFI 蓝牙地址跟序列号,只是写入的数据而已,底层写好以后再写这几个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个机型都有对应的底层文件,底层不对  能刷过机但是会出现很多功能性故障,比如指纹不能用,分辨率不对, ...

那你得意思扩容必须把原硬盘的底层读取出来,然后写入到新硬盘里面,然后在写入序列号 WIFI  蓝牙,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你要是买了 硬盘读写设备 他可以直接选择型号 构建底层然后写入序列号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得意思扩容必须把原硬盘的底层读取出来,然后写入到新硬盘里面,然后在写入序列号 WIFI  蓝牙,是不是 ...

底层文件同机型都是一样的,所以底层可以直接覆盖,不需要原机硬盘的底层,WiFi蓝牙序列号才是每台机要用原机的

网友:
写底层时,需要打钩。会把我们输入的(SN\MD\RG\WIFI\BM...信息),和boot2写入硬盘中

网友:
硬盘测试架一般都要多少钱啊,6代-7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