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NFA435 无线网卡NGFF接口强行开启方法

楼主(2018-07-01):
长话短说,笔记本维修品牌和过程就不说了,平时笔记本普通的无线网卡强行开启无线网卡是屏蔽20脚信号,今天说新的无线网卡QCNFA435 无线网卡NGFF接口的强行开启脚,是屏蔽48脚的开启信号,

网友:
学习了,以前修的少,还真的不知道啊,嘿嘿嘿

网友A:
楼主,你的说下这么屏蔽的啊!说下屏蔽的方法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修的少,还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
我一直找这资料 引脚谢谢 了现在的本本都是新网卡 有些不安装电源管理 热键 不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说下这么屏蔽的啊!说下屏蔽的方法啊?

用胶布贴住就行了,或者割断,最好用胶布贴住,不然割错了,要连就麻烦。

网友:
简单省事的好办法。。。。。。。。。

网友:
学习了,之前都是屏蔽20角,,,,,,新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我一直找这资料 ,谢谢 了现在的本本都是新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