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反复白苹果重启维修过程

楼主(2018-07-01):
接到同行一台6S,反复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遇到白苹果故障的,我都先刷机看一下报错,大概能判断出是哪块的故障。

此机通过itunes刷机,刚出进度条突然灭屏,报错9。刷了几次,都是一样结果。用爱思助手恢复,停在如下图位置。

报错9一般都是硬盘底层,或者CPU到硬盘之间断线,或者逻辑码片的问题。

好,先开整硬盘。为啥呢?硬盘好整呗!得挑软柿子捏。

硬盘吹下来,上测试仪,读写底层,一路流畅。我就有点纳闷了。再测硬盘底脚阻值,也都正常无太大偏差。换个硬盘,直接写入新底层,焊回主板。再次刷机,故障依旧。

好吧,那就考虑逻辑码片了。这个故障在6P的时候非常常见。就是那著名的“CPU两条线”,广大维修大神还发明了打磨CPU上层,飞线到逻辑码片引脚的绝技。6S我还真很少遇见。

6S逻辑码片就在WIFI芯片旁边。如图,U0900。

好,先换了再说,我就不信6S还能像6P那样主板断线。三下五除二,料板拆了一个换了上去。换完刷机,故障依旧,报错9。

好吧,还是把芯片吹下来老老实实测阻值吧。

吹下芯片,测了一下底角阻值。一个脚接地,一个供电脚386,一个I2C数据脚485,一个I2C时钟脚497。都还可以呀!

且慢,I2C总线通过两个相同阻值电阻连到一个供电线上,然后直通向CPU的,属于一对总线。这样它们的阻值应该差别不大。现在有十几个的差别,貌似不正常。既然如此,我就把两个上拉电阻R0906,R0907干掉。再测阻值,果然两条总线阻值之间相差仅为3。

如下图,两个电阻就在逻辑码片边上。

找到故障点了,接下来料板拆电阻,风枪吹上,吹逻辑码片,装机刷机,一气呵成。

机器终于修好了。这个机器修的有点累人。

网友:
很细心,不错不错,6s这种故障不多

网友:
这技术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  这个小学生

网友:
对地阻值相差这么小,一般不会怀疑这两个电阻有问题!

网友:
你是怎么做到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I2C总线的上拉电阻阻值异常。

网友:
差这么10几的阻值都不行,要求真高啊、

网友:
楼主 你好厉害啊 我来给你支持一下

网友:
卧槽 楼主 你真牛B 这都能被你发现 换作是我 那十几的阻值差别 直接忽略

网友:
多谢楼主热心分享宝贵的修机经验!!!!!!!!!!!!!!

网友A:
你牛逼所以我给你评分希望以后多分享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牛逼所以我给你评分希望以后多分享这样的好帖子

谢谢!大家多交流,多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通病的故障 先考虑通病的维修,省的扩大故障

网友:
最不容易发生事情都被你给遇到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遇到。

网友:
不容易发生事情那十几的阻值差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网友:
都是先判断出哪个地方出问题,再一个一个排查。修手机真不容易,运气好秒杀,运气不好,搞你个两三天也不一定搞好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六代是通病 6S 这个就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