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进水不开机,开机50ma。

楼主(2018-07-01):
iphone6s进水不开机,开机50ma定电流。检测过后发现 PMU_TO_OWL_ACTIVE_READY 短路。 现在要翘电源吗?6s电源太多胶了。

网友A:
你可以先拆显示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拆显示ic

     全 拆了。现在就剩u 跟电源了、

网友:
可以用烧鸡法  这样搞要好久的

网友:
电流比较小,电源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
这一路过显示电源  U2  主电源跟cpu   你既然都拆完了,那就只能拆电源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K时钟!!!!!!!!!!!!!!!!!!!!!!!!!!!!!!

50MA还没到32K时钟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个电源不好翘啊!实在没把握就用打磨机打磨吧。

网友:
PMU_TO_OWL_ACTIVE_READY 短路 查这个信号是通哪里的

网友C: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这个台式机有点大,还能插SIM卡

网友:
6S拆电源可是挺考验技术的 小件多  不好拆哦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嘛 看哪部分短路了拆开分析

网友:
6S电源,胶特硬,有专门的大马蹄头烫的IC的,但我觉得打磨比较合适手工一般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