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通病(40期学员小白)整理

楼主(2018-07-02):
6代VCC_MAIN短路,电容C5202_RF,C1552、C1597容易被击穿;
6代GPS能定位到但不能跟着走,通常是扣主板外置天线造成的(WIFI正常不代表好的);
6代CPU发J2019第14脚屏复位信号短路或者开路,可借J2019第18脚I2C_SCL恢复正常;
6/6P代前像头和后像头同时不照是U2301损坏或者虚焊,可借3.0V到C2345解决或者更换U2301(U2301拆掉短接A1脚和A2脚也可以,但在阴暗处拍照无图像一片黑);
6/6P代刷机成功后,走第二次进度条到100/99停住不走,更换C5201可解决;
6/6P代WIFI开关变灰,工作条件经检测正常,无维修头绪可更换电源和32.768K时钟试一下;
6/6P代陀螺仪、指南针同时失效,可拆除陀螺仪看板底是否掉点,无掉点重新把芯片装回就可以了;
6/6P代刷机量LOGO不出进度条报4013,可拆下硬盘格式化重写底层,装回刷机一般能好;
6/6P代刷机亮LOGO不出进度条报错4014可更换电源和USB控制芯片,一般能好;
6P触摸不灵,黑触摸M1脚断线造成,拆下黑触摸,M1脚飞线就可以;
6S提示温度过高、WIFI发烫,把WIFI刮开,把WIFI内部发烫的电容去掉就可以了;
6S/6SP反复跳无SIM卡,U5411_RF造成,换就可以;
6S/6SP息屏唤不醒,更换L2021、L2020就可以;
6S/6SP信号弱,射频引起较多,更换就可以;
6S更换WIFI后白苹果重启,刷机报4014、9,逻辑码片可能虚焊,拆下重装或者更换刷机;
7、7P重摔ARM上盖容易短路,电流为500MA左右,拆除更换就可以;
7代刷机能刷过定苹果开机界面,U3301铃声放大会造成;
7代开机50MA能刷机,亮屏报4014,U2301会造成;

网友:
辛苦了楼主,很详细。这苹果手机通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