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31花屏

楼主(2018-07-02):
联想X31花屏  显卡换过 屏换过还是花屏 求大师帮忙

网友:
光说花屏,仔细检查啊,显卡供电,显存,屏线,都检查了没?

网友:
那换南桥试试,换CPU试试   还不行换主板

网友:
是IBM的X31吧,这个机器好老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机器修吗还有这样的机器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