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上下管一定要换同型号的吗?不一定吧

楼主(2018-07-02):
      很多人在发贴时讲到上管或下管烧掉后,代换时一定要换同型号的,不然配合不好,这有什么理论依据呢,前段时间我忽然想到这问题,后来忘了,现在在修一个被雷打的机子,换了很多上下管,又想起了我上一段时间的疑问,我们有很多的担心可能只是无依据的担心,比如很多不相信有鬼的,但还是会怕鬼,这是矛盾,还有在打雷时不要照镜子,这有什么依据呢。难道雷电会跟镜子更亲近吗?,这也不科学吧。

网友:
理论上换的上下管只要在设计指标范围内的就行了

网友:
当然不是一定要换同型号的,但也不能任意换啊

网友A:
尤其注意耐压和沟道就行了 至于增强型耗尽型不是很懂

网友:
代换讲究参数!

网友:
不一定非要同型号的 具体看你换的管的参数

网友:
我都是随便换的从没看过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尤其注意耐压和沟道就行了 至于增强型耗尽型不是很懂

一般在,耐压,频率 ,功率三个满足就可

网友:
上下管代换不用特意找一样型号 找料板 上管位置换上管 下管位置换下管

网友:
看管子的耐压值,DS 电流。比原管相同或都大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一般修哪里供电,就换同一年代料板上同样供电MOS管就差不多

网友:
我好像都是随意换的   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修哪里供电,就换同一年代料板上同样供电MOS管就差不多

对,我也基本是这样,CPU供电就拆CPU处的上下管

网友:
我都是直接料板 换一个 就直接拆一组 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