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充满不停

楼主(2018-07-02):
G4-2022TX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加电,拆光裸板加电正常全板无进水腐蚀痕迹,一样一样装到最后发现是键盘问题,可能是键盘进水了?定了键盘继续测试,测试中发现,电池充100%后一直充,系统里显示正在充电,指示灯也是橙色的!关机充电的时候电池都充热了……哪位前辈遇到过指点一下
DAOR33MB6E0没找到图纸

网友:
原键盘插上的时候,插可调电源过流灯亮一下,待机电流就0了!

网友:
有可能键盘问题导致EC或者EC程序出错了 建议先刷个EC BIOS试试 不行 换EC  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
先换电池。。。。。然后测充电芯片

网友:
先换个系统吧,不行系统下升级下程序

网友:
我是来加分的。。。。。。。。。。。。。。。

网友:
……好了,可能是电脑坏了以后,客户长时间放至,导致电池过放电了,所以才充热了?

网友:
建议先换个系统

网友:
不停充电会炸吗?                           小心!

网友:
惠普的几钱一个电池电量的检查电路查查看看

网友:
看看电流表,先换电池试试啊

网友:
电池、充电芯片、EC逐一排查把

网友:
这种要打一下充电电压真充还是假充,进水的好好观察一下EC 充电电路,不上键盘看看。

网友:
额,继续充就继续充呗,你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如果满了电流小了就不用管也可以的,一般客户又不会介意😂

网友:
先让机器充电---使用---放电後----再充电.循环两三次後看看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是ec引起的换个ec试一下。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挺好找的吧。。。。。。。。。。

网友:
多充一会就好了

网友:
查电路啊

网友:
查 EC 检测电池信号 充电芯片检测, 电池内部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