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IPAD到底有几种密码呀

楼主(2018-07-02):
朋友一个平板被锁了. 让我帮看看,我也没搞过这个.上网上查解锁,有什么固件锁,系统锁,还有ID锁.被整迷糊了. 想请教一下,IPAD到底有有种密码呀

网友:
就是开机状态的密码锁  还有一个ID账户锁

网友A:
本人有台4g版的iPad air2硬解Wi-Fi的,电阻己短接己写三码也换了wifi版的wifi模块0251但也没有Wi-Fi 论坛的大神能帮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只要有id帐号锁的密码,其它都不是问!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期待楼主更多更好的帖子。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exe80901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有台4g版的iPad air2硬解Wi-Fi的,电阻己短接己写三码也换了wifi版的wifi模块0251但也没有Wi-Fi 论坛的 ...

如果之前这台机WiFi正常,那就是你的0251WiFi坏的或者没装好   基本上换上拆机的高温WiFi都能ok

网友:
苹果IPAD 一个进系统的密码,还有就是下载软件用的ID,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