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M22LP-W监视器闪黄灯秒杀

楼主(2018-07-02):
本人修过N台创维M22LP-W监视器闪黄灯都是一个病,把EC21那个电容一换就正常了,从论坛里也看过好多修这监视器的资料,大部分都说和程序有关系了,要重写程序了,其实和程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今天给同行分享出来,希望大家再遇到这问题不要走弯路。

网友:
这个是供电输入的电容吧,,,,,,,,,,,

网友:
呵呵,是供电输入的电容,,,,,,

网友(2018-08-07):
谢谢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机子问题

网友:
哇  谢谢楼主分享   下回可以接活了

网友:
谢谢楼主  这个有含量

网友:
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是鼓包了吗。

网友:
不鼓包,用肉眼是看很正常的,只有换了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没修到过呢

网友:
不能加分了 抱歉 ,  我的是12V电容鼓包换后无限重启,换了EC21好了 。

多谢了                   ·

网友(2018-09-10):
你好,你知道我是怎么修的吗,有有一两个是bios坏的,但是有些是12v转5v的芯片坏的,我自己改小板搞点没返修的你知道吗,我修了超过50台,小区的监控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你这个会返修的,我试过了,自己改12v的小板最好,不会返修,电源板的电容也容易爆,这种机子温度高,你去用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楼主要换之前拿波波抓下看看波形,换好后在抓下对比下就好判断了

网友(2018-12-21):
遇到过12V-5V DC-DC  AS5422坏的,改了一个12V-5V小板

网友:
下次遇到M22LP闪黄灯 我就试试你这个方法拆这个电容后看能不能好

网友:
我汗  ,, 我修了一个小时  才找出来这个故障   ·

网友:
厉害 修的多了 也就找到通病了 省的大家再弄了

网友:
我试了几个显示器,都是插电不插VGA时亮黄灯,应该是没信号输入时,都是亮黄灯或白灯,黄灯闪也就是12V或5V不稳定了

网友:
但凡发现是通病的故障, 必须要赞~~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监视器我修了不下50台,基本通病就那几个,你说的程序不会坏是你没遇到而已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但都是12转5的电源块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2019-03-31):
手上接了十几台这机子,接电源灯不亮,高手支招

网友:
这个是有两地方问题的,我修的差不多30多台了,一个bios,一个是12v转5v的那个芯片,有小板代替,还有事电源板电容。

网友:
这个必须回复 为什么外观看不出。。。
哇 谢谢楼主分享 下回可以接活了

网友:
你好有微信吗,我有一个创维M22LA黄灯亮开不了机可以给你寄过去维修吗

网友:
微 信 1 3 3 0 9 1 2 1 2 5 8

网友:
感谢分享,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留下个记号!

网友:
修过一批5台一模一样 同一路的2个电容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