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进水短路

楼主(2018-07-02):
同行送修G480,据客户说电脑好久没用了,现在不开机了,接机后插电,大短路,心想这好修呀!

拆机后发现主板进水,而且有点严重,感觉修好的可能性不太大,但还是想修一下试试,
进水部分处理完后,上电发现还是短路,接下来开始烧机,最后确定显卡供电的MOS管烧穿了,拆掉后再上电正常触发,

找到图纸发现这是个上下管二合一的管子,手里没货,找两个上下管接上先试一下,焊好后上电跳变正常,

接屏已经正常点亮,但出现白屏的情况,换屏后正常,给客户报价,定货。

网友A:
厉害,我算是明白为啥我有时候换管子之后直接冒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算是明白为啥我有时候换管子之后直接冒烟了                                                   ...

我基本都是先确定问题再换东西,省的装上再烧,烧钱呀

网友C:
这样稳定吗?我总感觉不 行。。。。。。。。。

网友D:
这样修好估计也不稳定,建议你换主板吧

网友E:
原来的复合MOS管貌似还带稳压的吧

网友:
这样稳定不

网友F:
晕,这样的主板,我肯定就放弃了,没办法搞啊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G:
功率管的散热要想办法。。不然不长久啊。。。。

网友H:
看着进水的面积,都长毛毛了。修好会有后遗症么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能稳定吗。。。。。。。。。。。。。。

网友:
大神级的技术  一般这种我都建议换板免得后期麻烦 做生意角度

网友:
这样的还要修么、是我早人了

网友I:
这样飞测试可以,只是散热不好哦!!!,要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好估计也不稳定,建议你换主板吧

楼主只是那样接试一下,最后不是说定货了。最后肯定换成原来那种

网友:
这个真的太牛了   换做我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基本都是先确定问题再换东西,省的装上再烧,烧钱呀

有点意思

网友J:
楼主,你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返修哦,呵呵

网友K:
这样底部没有接触焊盘散热不好会很容易返修,测试确定是这个问题还好,忘修友们别这样去做哦。

网友:
还好显卡没烧,屏现在也便宜,有的挣就行

网友L:
这个进水不一般的多。。。能修好已将很厉害了

网友M:
厉害了我的哥  这样能用多久 散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底部没有接触焊盘散热不好会很容易返修,测试确定是这个问题还好,忘修友们别这样去做哦。

这只是手里没芯片时测试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底部没有接触焊盘散热不好会很容易返修,测试确定是这个问题还好,忘修友们别这样去做哦。

这只是做测试的,最后还是要上原型号芯片的,手里没芯片时只能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进水不一般的多。。。能修好已将很厉害了

进水位置主要就是19V的供电,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了我的哥  这样能用多久 散热呢

这只是做测试的,最后还是要上原型号芯片的,手里没芯片时只能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稳定吗?我总感觉不 行。。。。。。。。。

MOS管还是要换的,进水位置弄好就行了,一般没问题的,总不能上来就换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好估计也不稳定,建议你换主板吧

都换主板还要迅维弄啥,就为了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复合MOS管貌似还带稳压的吧

我这只是测试,最后还是要换成原来的那种

网友:
试机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这样的主板,我肯定就放弃了,没办法搞啊

可以试试,挣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率管的散热要想办法。。不然不长久啊。。。。

只是做个测试 ,试一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着进水的面积,都长毛毛了。修好会有后遗症么

要是怕这就不用做维修这行了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也能修好,楼主都不怕有后遗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飞测试可以,只是散热不好哦!!!,要想办法。

只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返修哦,呵呵

暂时没有返修

网友N:
最后就这样改的麽,显卡没事吧
s3664849639
只做测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就这样改的麽,显卡没事吧
只做测试

网友:
板子腐蚀的这么厉害,我估计就不修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了。。。。。。。。。。

网友:
厉害,我算是明白为啥我有时候换管子之后直接冒烟

网友:
这机器进水好厉害。。碰到这种机器也挺无奈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我一般看见进水腐蚀的太严重我都不修了,好多费半天力修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西呀,维修不易啊-----楼主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