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寸一体机接上灯管无24v输出,可否断定是灯管坏

楼主(2018-07-02):
接上无24v

拔掉有24v

网友:
你拿块通用的高压板接灯管上,然后接外接电源试下看亮不亮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你接的时候注意点,不要搞错了,像我这个是12V的,最高19V也勉强可以用,但是24V就没法用

网友:
他这个是led灯条?感觉不像高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