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3 14 掉电。。屏不亮

楼主(2018-07-02):
YOGA 3 14 接上屏1,2分 钟掉电。。屏有背光   3.3v拉低为2.4左右  ,不上内屏,外接正常  屏换过

网友:
会不会屏线?虽然我觉得你肯定考虑过

网友A:
如果从板子上直接拉一根3,3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板子上直接拉一根3,3不知道能不能行?                                                            ...

                               总的3.3都低了

网友B:
屏供电这一路吧 ,读不到屏也不会出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这一路吧 ,读不到屏也不会出屏供电

不上屏  3.3现在也偏低了  第一次插19v都正常屏能亮 关机在开就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