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LD进水微触发

楼主(2018-07-02):
客户说电脑进水了,现在不能开机,拆机后发现主板正面两处进水,背面一处,重点在背面,
插电能触发,电流有轻微上升,
进水位置处理完后再上电,触发正常,电流跳变0.6-0.8-0.9-0.7A,看电流应该是亮了,

接屏已正常点亮,装机收钱。

网友A:
进水的是爽了。多数是捡死鱼。。。

网友B:
进水的机器有很多断线的,特别是华硕每次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结果搞出一大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是爽了。多数是捡死鱼。。。

我还收了个这机子,也是进水,现在修开机了,电流上到0.5A无跳变,怀疑是CPU还了,没在没法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有很多断线的,特别是华硕每次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结果搞出一大堆问题

华硕的是不好搞,我一般都是有把握的先报价,没把握的先修再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收了个这机子,也是进水,现在修开机了,电流上到0.5A无跳变,怀疑是CPU还了,没在没法弄了

有可能,现在的板载U 确实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收了个这机子,也是进水,现在修开机了,电流上到0.5A无跳变,怀疑是CPU还了,没在没法弄了

屏蔽了内存无果吗?需不需要接盘?

网友:
没坏  捡钱了

网友:
不错,这个本本还真是捡钱的哦,呵呵

网友:
进水机有的时候就是送钱的机器 然而有的时候。。。。。。。。。

网友:
进水了,居然没有烧芯片,运气真好,人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修到这样的机子     开心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换主板了哦呵呵

网友:
几百块大洋 ,就这样被你征服了

网友D:
运气爆棚了,我昨天接个进水的,直接1.35V对地0,直接挂掉U

网友:
华硕进水的机器,修好后要多测试啊!

网友:
样主运气不错,洗洗主板就可以开机了,捡到漏了!

网友E:
几天 也有个板载U I5的,挂了,现在都还放在哪里

网友:
这个 爽  捡到 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收了个这机子,也是进水,现在修开机了,电流上到0.5A无跳变,怀疑是CPU还了,没在没法弄了

你的这个 内存 坏的 我看到很多  不知道你的 政治一样没有 板载 的那种

网友:
CPU 没进水 就好, CPU 坏了 就没搞头了,芯片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爆棚了,我昨天接个进水的,直接1.35V对地0,直接挂掉U

我还有个板,应该也是U不行了,现在0.7A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天 也有个板载U I5的,挂了,现在都还放在哪里

我还有个,和你的情况应该一样,也是U不行了

网友:
         进水不严重还好,严重了就老断线,有的还不好搞。。

网友:
华硕进水的机器有时候能好修,有的就是悲剧不是内存颗粒就是CPU已报价就跑

网友:
这个机器坏CPU的比较多  我这是我遇到的最多的机器了

网友:
上到0.5是有没有过内存啊,过了内存应该就是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