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危险也不小啊,提醒大家小心谨慎!!

楼主(2018-07-02):
这个贴,前几天修一个板子的时候就想发了,只是一直忘了,那天之前一直以为只有显示器有危险,毕竟板子最大供电也就十二V,(话说数字一怎么打不出来,软键盘也不行,时我哪里没设置好?),但是前几天狠狠打了我的脸,,,,那天修一个板子,好多块都是CPU供电出问题了,应该是通病,但是修其中一个的时候,,,,照常插上电源点开关,转了一下不转了,摸到CPU供电那几个大的电感电容那的时候,发现很烫手,但是我没有摸出来是哪个在发烫,然后我就在那几个电感电容上头抹了点助焊剂,,,,插上电源再点一次,而且我还作死的离的很近,为了观察哪个上面的助焊剂化了嘛,,,,然后,,,然后tnd就炸了!!!!。。。。最大的一块蹦我脑门上了,肿了个包,还有一块往我眼睛蹦,不过还好我带着眼镜,没有伤到眼睛,想想就后怕,大家修板子板子之前最好还是先量一下,或者第一次加电的时候离远一点,,,,,,,,,说起来我好几次修显示器都触电了,那个大电容还带的有电,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见过一个人拿了个东西,那上边有两根粗线连出来,他拿两根线往大电容两头一碰就没电了,谁知道 那是啥?

网友:
难不成那里面是个更大的电容???

网友:
过热炸了

网友:
恩,确实,拆掉那个之后量那个电容两脚是通的,换了个也是,但是偏偏除了那个整块板子找不到任何短路的地方了,我是拿好板子对着修的,搞了半天没发现有其他问题,也不敢加电,怕在炸了,最后那个也没修好

网友A:
摸不出来么 上助焊膏也不不用靠那么近啊  应该是你近视吧  离得近也没事 反正有眼镜  没见过电容炸飞的   电池着火的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不出来么 上助焊膏也不不用靠那么近啊  应该是你近视吧  离得近也没事 反正有眼镜  没见过电容炸飞的    ...

五百度,,,摘下眼镜看不到我对面的人长啥样 ,那是下意识的凑近了,  那天带错眼镜了,带了个三百度的眼镜,,,,,,,,,,,

网友:
这个倒是少碰到过,修POWER时我离的远远的,别炸我一身。还有以前修CRT什么电灯法,我是不懂,一看到同事修这个我也得离的远远的,怕炸,胆小,哈哈。

网友:
放电直接找个灯泡焊接两根线,放电容上一下就把电放了。

网友:
学习了,用的的是电阻放电吧

网友B:
拿改锥短接就行了  不过改锥会被打出很多缺口  找个废的就行了   你那个板子可以试试烧鸡大法 低压摸摸哪里热  只要不是板层短路就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改锥短接就行了  不过改锥会被打出很多缺口  找个废的就行了   你那个板子可以试试烧鸡大法 低压摸摸哪里 ...

用改锥有可能打坏电容和板子,我就试过,本来那个大电容还是好的,结果短接之后炸了个火花就鼓包了

网友:
以前我试过刚拆下来的电路板下面有一层绝缘的刚撕掉就电我我直接放一边。后面我师傅回来了。叫我拿出那个板来有点我一下我师傅一只手接的我也忘了和他讲结果板子飞出去半米哈哈哈

网友:
还是要找个师傅带带啊,瞎弄可不行啊,兄弟

网友:
修显示器大电容都要放电,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直接改锥短路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改锥很危险,我用的是电阻放电器,碰几下就没电了,以前修卡片相机也经常被电的

网友:
电本身就是个危险的玩意儿, 即使再小的电, 也要小心注意安全

网友:
电容可以用灯泡放电,我用的是路由器的变压器,工频的那种,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比如要让直接客户看到,咱们都是拿生命在赚钱

网友:
修过几次显示器,插电噼里啪啦的,再也不修了,淘宝买电源板才30左右, 跟客户说换板耐用点,赚得还多点

网友:
我有一次修显示器 拆开看到短路了 报价同行想自己带回家买板子换 我就随便他了 他拿我电源再试试 一插上去碰 电火花炸开 一圈柜台全跳闸 场面吓到他了 就留着修了

网友:
你们这些都是冒点小花。给你们讲讲我的
1,用那种风持风枪拆台机上板的电容,温度太高爆了打到眉毛那里,吓死宝宝了。
2,修烧行管的CRT显示器摸到行管C极,高压包到高压冒之间有个东西它打火,用AB胶粘上后,用镙丝刀去捅一下试试看可行不,被电的脚下都冒火。两师弟一边一个手搭在我肩上被电得跳起来了。
3,修ATX电源,大电容上反了还是线接错了(忘了),两个电容发热,接着炸了整个小屋都黑了。师弟们一下全冲出去了。
4,把手机电池放在放工具桌的抽屉里,正干活就炸了。整抽屉都黑了。
我最怕的还是炸保险,因为它是玻璃。

网友:
这个 维修,眼睛给整报废了 就惨了 ,才赚 那几块钱

网友:
曾經我一個朋友在修電源,因為工作了一整天累了,電容接反了不知,臉靠近在看是否正常,一通電電容炸亇向上衝,把眼睛上方給撞了黑一大塊,但幸運的是沒傷到眼睛,只差0.5公分就瞎了是只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大电容放电,他拿2根粗线后面接的有个负载(一般都是一个灯泡),短接后给负载供电,利用负载放电。

网友:
愿来我们市场有个人修CRT显示器,不是专门做维修的,好几个旁边店里的人凑在一起看热闹,因为故障简单就是大电容怀孕了,老款CRT显示的大电容可不是液晶那个大电容,不一个级别的,结果焊反了,人家保险还是用的铜丝,结果一通电,整个市场都听见爆炸声,过去一看几个人都吓傻了,电容都炸碎了,几个人头发上都是纸,从此这人再也不自己修东西了  顺便提一下,修液晶的电源板,大电容肯定要放电的啊,不放电不是电你的问题,你换元件也容易烧了扩大故障!放电不用那么麻烦又是灯泡,又是水泥电阻的,直接用二极管档放就是了,放心烧不了表,红表笔接负接,黑表笔接正,表不响了也就放到安全范围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