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奇怪问题

楼主(2018-07-02):
       前天接到一台联想Y400开机不显示 拆机后测量主板所有供电正常 心想着裸板再试试吧 接上屏线开机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正常显示了 反复试了很多遍没问题 装机测试一下午都没问题  昨天早上再开机又不显示了 拆开后盖重插排线又好了 昨天下午把屏线换了测试正常 今天早上又是同样的情况出现了 重插排线就好 亮机后一天测试都没问题 第二天就不显  重插后一切正常就没先动主板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给指点指点! 先在这里谢谢了

     补充: 问题已解决 就是屏线旁边显存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论坛

网友A:
显存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存有个通病,论坛搜下

网友C:
  显存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明天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存有个通病,论坛搜下

找到了  我加焊完了  看看明天的结果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通病吧。。。。。。。。。。。。。。

希望是吧 论坛的帖子也找到了 等结果

网友:
显存通病·排除试试。。。。。。。。

网友:
有结果了说下

网友:
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  显存的问题

网友:
谢谢伟大的论坛 谢谢论坛里面的兄弟姐妹 问题已解决 就是屏线旁边那两个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