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97-1不通电速修

楼主(2018-07-02):
                                                    10097-1不通电维修

机器型号:戴尔X390

型号:10097-1

故障:不通电,

初步判断:看主板待机灯亮,按开关没反应,第一步查VCCRTC,

二极管D22三个角都有3.3V左右的电压,正常

RTCRST电压跳线帽上面测量也有。

测量U21C的5脚有电压,6脚没电压,不正常,U21C是一个非门,输入为高,输出为低,这个应该是输出为高输入为低才对,
追查第5脚连接Q27的第三脚,Q27为双NPN三极管,2脚和5脚要为高电平,3脚才会拉低,U21C的5脚才会为低电平,输出才会为高,
经过测量2脚和5脚都没电压,看图是SB3V经过R219上拉的,测量R219两个脚都没电压,追查SB3V,

找到来源了,Q57是SB3V,Q61是SB5V,SB5V有电压,SB3V没电压,测量如图:

SB5V电压正常,

SB3V没电压

G级3.88V正常,判断Q57mos管坏,从料板上拆个换上OK,

换好插电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图纸可以共享出来吗?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10097-1不通电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以共享出来吗?

图纸论坛有啊,我就是在论坛下载的, 10097-1 rSA

网友:
厉害了,强大的理论,台式机主板不熟悉,学习中

网友(2018-10-25):
引用 网友B:
精品,学习了,,,,,,,,,

对, 精品,值得学习,楼主图文并茂,解说也详细,点赞了

网友:
楼主,你这帖子发的真是让我:好难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小白表示头大大。别人都是先发实物图片,你先发几张电路图,再加上分析,然后我就想

网友:
你这不触发通病是那个电解电容,预热一下就 可以了,好像是c43就你测Q57旁边那个,现在Dell出这款新板都换成固态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