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LED恒流板 如何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2018-07-02):
精工们,来!告诉我,这电路如何变压输出电压.谢谢

网友A:
你是想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还是想改变它的输出电压??这原理应该不难理解呀,ATX电源里边的APFC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还是想改变它的输出电压??这原理应该不难理解呀,ATX电源里边的APFC电路就是这 ...

改变他输出电压,试过改变ADJ电压,输出电压不变化

网友:
升压电路里面有的 电感和电容配合然后负载端电压升压了=vin+L1

网友:
这是led专用ic是横流的,想做调压的自己搭一个就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