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k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8-07-02):
机器到手上电短路 拆机发现进水清理好腐蚀的地方 测量发现VIN主供电短路 5v待机芯片烧坏型号AWW6RE没有找到同型号芯片 淘B买的 AW5MMB换上后PU680独显供电烧坏冒烟了看不清芯片型号  拆掉后 正常开机进系统 只有集显 这个机子没有图纸 所以不知道PU680具体型号 求各位帮助谁手里有这个板子的给个型号  板号是CY420/CY510 NM-A711

网友:
这个有修到就跟你说,,好像以前有修,,,忘记了

网友:
我接了一台   机器 PU680 上的是BP6DA  没图纸啊   郁闷   我的PL680后极    对地组织很小  除掉万用表的误差  只有2欧     还有 我的也是进系统后只能认到集显    独显没了  进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