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原厂BIOS VOSTRO 15-3559

楼主(2018-07-02):
版号:AAL15  LA-D071P
REV:1.0(A00)
亮机速度快
对应此日期主板下载有用
适用于I7,I5,I3主板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我的版号和日期都和楼主的对上了,刷完后第一次开机40多秒亮机,(我居然等待了这么久)第二次16秒左右亮机,第三次之后开机一直是6秒亮机。楼主说的亮机速度快是几秒呢?还有个重点,这个机器型号本来是vostro 15-3559,刷完后怎么变成 Inspiron 5559了,楼主标题你标错了? BIOS可以用,机器修好了,希望客户不要介意变型号就行支持楼主一下

网友(2019-06-13):
我的机器是VOSTRO 15-3559 ,刷了之后不认独显,不知道是独显的问题还是BIOS问题,以后下载刷的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2020-07-27):
显卡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我下载一个来测试一下

网友(2021-05-08):
可以亮机 ,认不到独立显卡

网友(2022-06-30):
驗証,我的主板是8顯存,刷了很多,不能亮機,風扇狂轉,這個可以亮機,亮機快,好用,就是不識顯卡..且刷上後,一樣風扇狂轉,不顯示,需要按一下開關鍵,先關機一次,再開機,就顯示了,風扇也不狂轉了,提供大家參考,如果刷上一樣不顯示,要先關機再開。我差點放氣了...

网友(2024-12-11):
开机快,这个bios可以用。

网友(2025-03-02):
开机快。型号变成了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