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没声音,没振动,不【用】开机判断主板有没有声音====

楼主(2018-07-02):
判断方法======小米5不开机判断主板有没有声音,此方法不用开机,直接判断,快捷,,直接测量R806靠近屏蔽罩那头对地阻值,【【先声明下本人垃圾万用表,不要拿福禄克比,只作参考】】
正常290左右,没声音的话是250左右,

形成原因 =======实际造成没有声音的原因但部分是拆机不先断电,先拆排线座造成cpu损坏导致。

网友:
看贴没人回,再也不发了,都是保守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