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K UPS不开机

楼主(2018-07-02):
一台CSTK 1KW的 不开机 查电池24V 一只只有9V 换电池插市电 还是不开机 拆板发现主电源板烧毁 修复开机了 正常切换输出 以为修复 2分钟后过载报警 断电细查无明显收获 大功率管 继电器也正常 装机又试 风扇转一下罢工
不开机

网友:
不修了 还不知道是不是真山特 看用料还可以 就是电路板细节没处理好 引脚易碰线

网友:
电源板边缘是角度问题,还是什么,怎么看着腐蚀很严重

网友:
电板很新 光线问题 电池也要换 不值搞了

网友:
换风扇试一下!遇到过风扇有问题,机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