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5-572G 不开机电流0.76

楼主(2018-07-02):
宏基 E5-572G 不开机电流0.76,不开机,换过桥,刷过BIOS

网友:
挡显卡了吧  内存条件都全吗 排除了吗

网友:
两个都要刷吗?我都从网上找了好多了,都不行

网友:
我这上面只有一个8M的BIOS,你这后面的是什么啊

网友:
内存条件都查了,都是正常的,就是显卡没换过,但丛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