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rev2.01主板反复不定时重启,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07-02):
  今天下大雨,坐标成都邛崃,雨大到可以在街上划船。三片网吧板子,型号为华擎H81M-VG4rev2.01,故障现象:不定时反复重启,偶尔可以开机, ,型号为:

一番测试下来发现,南桥发出SLP_S3#信号以后,会被瞬间拉低,也就是被南桥瞬间置低,反复上电重启,。查南桥待机条件基本满足,更换NTC5573D后,故障现象一样 ,测量CPU供电瞬间无输出,替换CPU无果,不装CPU上电,不反复上电,测量全板电压除U外,均以产生。

不装CPU,测对地阻值为16(二极管档).取来另一张测试为55.于是开始大干一番,具体动了什么地方,有板子的可以对一对。最后发现时一个电容微短路。

全部换一番后,阻值正常。以为一切正常,装上CPU还是不触发。回到SLP_S3#继续搞。查出SLP_S3#去向,   ,发现端倪,经过该电阻后,SLP_s3#被拉低到0.6V左右,于是找到改NPN小场馆,当SLP_S3#为高的时候,该NPN场管Q7484的3脚被拉低当Q7484的3脚被拉低以后,Q7487截止 Q7487管子3脚为CPUPWRGD直接到南桥南桥该脚位意思大概是CPU插入检测和cpu输入电压电源好(正常为1.7V),肯定要为高 。实际测量因为该三极管微短路,不足以导通Q7484,所以出现反复重启的毛病。 剩余两张也是该管子的问题.手里有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怎么不上传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上传点位图啊!

点位图论坛上有,去搜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