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麦本本 电池时而能开机时而不能开机,外接电源正常

楼主(2018-07-02):
型号:大麦2
故障现象:电池不取下来不能开机,接外接电源可开机,开机后拔掉外接电源单独供电仍然可正常使用 ,电池充电正常,充电管理芯片OZ8690LN,本来小白出到宝地请各位多多指导 ,谢谢了!

网友:
大神在哪里 ,没人我自顶让大家看到

网友:
搜索OZ8690LN芯片手册看看引脚定义,测试引脚是不是有故障。没有芯片手册不好维修呀。

网友:
麦本本一点也不好,没图没点位只能看pin脚修

网友:
也就是电池不能放电啊,不开机是短路不 短路就看看充放电管子和保护隔离,